关于MPT002的问题

楼主(2006-04-14):
各位好,怎样用MPT 来调节PLC里面的时间数值,最好发一程序,谢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A:
需要的话找我吧
我可以帮你

网友B:
把MPT 里的数据对象设为可写,用它的 F 功能键输入数据,PLC 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用DM 寄存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以后向您多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