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请问各位大哥,怎么样才能从PLC里面读出注释来啊,本人是新手,望多多指教!

网友A:
视图\注释视图下查看;

网友B:
注释一般都是不会写入PLC的,应该不用读的了!

网友C:
注释PLC写不进去,不让写,所以也没得读

网友D:
注释可以写入PLC,但要在参数设置中设置空间,通常没有人会把注释也写入PLC中去倒是真的.

网友A:
可以写入,只是要占用程序的存储空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自己注释吧

网友F:
对呀!!!注释占空间,没人会写进去

网友G(2006-12-03):
用FX-WIN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H:
汗 FXGP写不了的 GX8.0可以 但是基本没写进去过 调试中意义不大

网友I(2007-08-31):
可以写的,但没人写
还是自己去理解程序吧,就当是学习

网友J:
可以写的。 GX8.0 参数设置--内存容量设置--注释容量 将"0"数字几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