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我这里有西门子直流调速块,250A-400A的,正在运行中出现了停机,故障信息查不到,但是运行中出现A031,我想请高手们帮帮我,A031会不会引起F031而导致停机呀

网友A:
能不能把故障定义说出来,免得去查手册呢?如果没记错的话,A031是堵转报警。如果是,导致F031是可能的。

楼主:
Ao31是反馈值与理论值的差值超过设定的差值,因为我们的设备是靠张力,就是说要设定值要永远大于反馈值,这样才会有张力
但是设备报警可以运行,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报警会不会引出F031的故障,F031的定义与A031一样的

网友A:
哦,这样就应该将F031屏蔽掉。否则就会导致F031。张力控制,转矩控制,都应屏蔽这个故障。但要做好最高转速的限制、最大电流的限制。以保证系统的安全。

楼主:
哦,这样呀,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