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4):
最近遇到的问题,有120个开关量信号(这些信号代表12组报警器的状态,正常或异常)
PLC是S7-200,在 TP170 上用指示灯模拟开关量信号的通断。输入信号太多了 扩展不够 用。用数据采集模块行吗?能将数据送入PLC吗?
                                       请指教

网友A:
怎么不选226,扩展应该够了,16*7=112,加上本身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