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低速下的实际功率?[求助]

楼主(2006-04-14):
有请各位帮忙,如何计算在50HZ时和在10HZ时的功率比值或者说所产生的转矩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极不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电机的输出功率和转速、转矩有关。电机的电磁功率与电压、电流有关。电磁功率和轴功率与效率有关。就交流和直流电机而言,在额定转速以内,可以恒转矩输出,与转速无关。因此,50Hz和10Hz所产生的转矩可以是一样的,这是表明电机有这个能力,至于实际的转矩是多少,那完全取决于负载的情况。并不是你想怎样就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