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2005年12月装了一台电脑,显示器是三星796MB+,带负离子功能。回家后噩梦开始了,不管显示器电源在打开还是关闭状态,只要把显示器电源线接入市电,有极高的机会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在不拔除显示器电源线的情况下,合上漏电保护器有时能成功,但接通瞬间、(应该说是1秒的时间)电能计量表会转的极快,之后就正常了,更换同型号显示器后故障依旧,更换电源转接线后故障依旧,更换漏电保护器后故障依旧,选择另一墙壁电源插座故障依旧,但只要接通成功,电脑使用都正常,显示器上的电源开关也可以关闭或打开,同一插座使用纯电阻电器(如电水壶等)则正常,现在则更加变态,打开照明漏电保护器都跳闸,只是几率不高,(出现跳闸的照明都是电子节能灯,传统镇流器型的日光灯使用正常。)冰箱我也断开试过,无效。楼是1995年的盖的,我买了3年了,因为屋内不是我装修的,所以墙壁内的电源布线我并不清楚,我现在要疯掉了、、%$@#&^$&。实在不行的话,我只有拆墙了。 恳请高手给指点迷津!!在此多谢了!!!!!
我的 QQ: 47663694 每天晚上6点--11点在线

网友A:
我帮朋友处理过类似的情况,没有彻底查出来,但我将他地、零分开后就没再找我了。你可能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还有,漏电保护器不妨只接到需要漏电保护的支路上,如热水器,总电源可以用空开。

网友B:
很可能是墙里的线有问题:零线接地分流,漏保零续线圈感应出电流漏保动作。
你可以换成空开试一下,如果还不行你把零线,火线互调一下

网友C:
直接用空开吧!保护越多毛病越多!

网友D:
同意2楼说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电脑所用墙壁插座的地线断开解决跳闸问题。
万用表交流档测显示器内金属屏蔽罩对地(暖气管、墙壁内地线)125V,怀疑是楼内布线时电工为了省事,直接将零线和地线并在一起了,实际上零线应该用变压器的零线接地,而地线应该每栋楼都单独做一条接地(接地电阻<4欧姆)。
我单位建楼时我监过工,有些有特殊要求的线路,都是我们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