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实验内容:
按P01启动传送带1,传送带上的器件经过检测传感器时,传感器发出一个器件的计数脉冲X00(由电脑模拟仿真自动产生),计数器C0计数,当X3="1"时选择大包装计数12个;当X3=''0''
时选择小包装计数6个.计数器动作后,延时3秒钟,停止传送带1,同行启动传送带2,传送带2保持运行5秒后停止,继续第二次循环,完成三次循环后自动停止.设有一个停止按钮P02,当中途按动P02后,需完成本次包装后停止.

实验要求
用FX2系列PLC简易编程器编程

输入输出设备端口设置
输入设备       输入端口分配
计数端               X00
启动钮s01          X01
停止钮s02          X02
包装选择s07       X03

输出设备       输出端口分配
传输带1             Y00
传输带2             Y01
计数                  C0

网友A:
我大致编了一下,模拟的时候能够满足要求,你试试看吧。
留个邮箱我把程序发给你。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大哥

网友B:
无聊得不行了,我也帮你写一个吧
LD   M8000
SET  S0
STL  S0
LD  X2  停止按钮
ZRST  S0  S30
ZRST  Y0  Y1
ZRST  C0  C2    以上所有输出复位
LD  X1
RST  C2    复位循环计数
LD  X1   启动按钮,只能是按钮开关,仿真时只能点一下
SET   S20
STL S20
OUT   Y0   输送带1
LD  X3    包装选择6包
AND  M8013    仿真用1S脉冲 否则接X0计数CP入
OUT  C0  K6
LDI  X3   12包选择
AND M8013
OUT  C1  K12
LD  C0
OR C1
OUT  T0  K30
LD  T0  延时3S启动带2
SET  S21
STL  S21
OUT  Y1    输送带2
OUT   T1  K50
RST  C0
RST  C1    包数计数复位
OUT  T2  K45    增加C2最后一次的运行可靠性
LD   T2
OUT   C2 K3   循环次数
LD  T1
SET  S20
LD   C2
OUT  S0
RET
END
共67步,简单能用,不用功能指令,楼主可能是刚学的,功能指令可能也是搞不懂了,要学就先学顺控吧,PLC这个东西,不讲说研究,我现在是能把别人设计好的用个十分之一也就不得了了。学无止境啊。

网友C:
楼上好,
我把你的程序写好,用的是fx1n的PLC,程序检查为什么老是提示线圈双重错误(S0与S20).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把SET S20   STL S 20    写错了。其它没有问题的,我试过的,这个也不用试了。肯定行

网友D:
我也是刚学,感谢大虾指导.

网友E:
收益很多,谢谢.....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F:
收益很多很多,谢谢.....我也是初学者.谁有S7—200操作说明书,谢谢。

网友G:
我这有S7200的中文编程手册,13.4M,怎么给你?
我Emial:5239534@xm10000.cn

网友H:
各位老大好! 小弟是初学者,希望大家给于帮助,很是感谢
 PLC程序入门该从何做起啊?

网友I:
大家好:哪位兄长可以帮帮我啊!谢谢!!
要求:自动门控制装置PLC梯形图控制程序的设计与调试

1. 自动门控制装置的硬件组成:
      自动门控制装置由门内光电探测开关K1、门外光电探测开关K2、开门到位限位开关K3、关门到限     位开关K4、开门执行机构KM1(使直流电动机正转)、关门执行机构KM2(使直流电动机反转)等部件组成。光电探测开关为检测到人或物体ON,否则为OFF。
2.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s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s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s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