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用富士75KW变频G11S(带电抗器)控制一个罗次风机用的,电机功率为55KW,要求气压为7斤,

但当调速到26HZ时,气压为7斤.变频器输入电流为60A,输出电流为121A,本人认为不正

常,因为电机额定电流才105A,如此长时间下去,会烧电机吗?

很多参数都调过了,但还不能减小其输出电流,

纳闷,求高手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可能您使用的测量仪表不当.请将操作面板置于运行监视拦,那上面显示的各项指标是较正确的.若有疑问请致电025-84698479南京刚能电气

网友B:
因变频器大多采用v/f控制在低频段为保证输出功率P=UI因电压输出不足380故就需增大输出电流,以维持输出功率。比额定电流稍大一点一般没事。又因变频器输出有高频载波你的测量可能不准确。
唐山市天惠电子秤厂变频电源事业部
地址:河北唐山市华岩路2号南楼201室    www.tshbp.com
E_mail:tsthdy@yahoo.com.cn 联系电话:0315-2854725 传真:0315-2854720

网友C:
你输出电流是用什么检测的?

网友D:
输出测量工具不正确.

网友E:
可能是测量的工具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出电流是用什么检测的?

输出电流是用卡式电流表卡的,

楼主:
这肯定正确的,放心

网友F:
我看也正常.

网友G:
可能你的V/F不正常

网友C:
卡式电流表的适用频率是多少?

网友H:
设置不当

网友I:
调整V/F曲线

网友J:
卡式电流表只能测50HZ的

网友K(2006-05-16):
50HZ电流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