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FSH电动阀门专用智能手操器
1、概述
▲主要用途:
●电动阀门定位
●调节阀、伺服马达等执行器的操作
●计算机,PLC,调节器控制信号的手/自动切换
▲主要功能:
●输出限幅功能
●1路调节信号输入及断线处理功能
●1路反馈信号(开度)
●操作输出
●面板按键控制手/自动状态
●手/自动状态输出  手/自动状态输出为无源触点信号,操作器处于自动时闭合,处于手动时断开。
●阀位输出
●上电状态预置
▲主要特点:
●测量误差小于0.2%F.S,并具备调校,数字滤波功能,可帮助减小传感器、阀位器的误差,有效提高系统的测量、控制精度
●反馈输入适用于电流信号类型
2、型号规格
▲1: 表示外形尺寸  96(W)×96(H)×114(L)
▲2:面板形式方形无光柱
▲3:反馈输入信号    直流电流输入,4mA ~20mA
▲4:调节输入信号    直流电流输入,4mA~20mA
▲5:操作输出信号    直流电流输出,4mA~20mA
▲6:手/自动状态输出 手/自动状态输出为无源触点信号,操作器处于自动时闭合,处于手动时断开
▲7:阀位输出        直流电流输出,4mA~20mA
▲8:仪表电源        V0:220V AC
3、技术规格
3.1 基本技术规格
▲电    源:220V AC供电的仪表:220V±10%,功耗小于7VA
▲工作环境:0℃~50℃,湿度低于90%R.H
▲显示范围:-1999~9999,小数点位置可设定
▲显示颜色:红色
▲显示分辨力:1/10000
▲基本误差:小于±0.2%F.S
▲测量分辨力:1/60000,16位A/D转换器
▲测量控制周期:0.4秒
▲电流操作输出:4mA~20 mA 负载能力大于600Ω
▲输出分辨力:1/1000,误差小于±0.5% F.S

3.2 选配件技术规格
▲报警输出:触点容量220V AC,3A(上限、下限)
▲模拟光柱显示0-100%
▲继电器操作输出
▲开关量输入控制
该功能通过外部无源触点开关控制操作器的手/自动状态,开关闭合时操作器为自动状态,断开时为手动状态。
4、安装与接线
 为确保安全,接线必须在断电后进行。
 交流供电的仪表,其 端是电源滤波器的公共端,有高压,只能接大地,禁止与仪表其它端子接在一起。
本说明书给出的为基本接线图,受端子数量的限制,当仪表功能与基本接线图冲突时,接线图以随机说明为准。
▲规格96×96 尺寸的仪表:
端子接线图

5、操作
面板及按键说明
①:反馈显示窗(开度)             ④:增加键   减小键
②:操作输出显示窗(输入)      ⑤:设置参数设置键
③:手/自手动/自动切换键        ⑥:手动、自动指示灯

功 能 名 称 说    明
显示窗 ①反馈(开度)显示窗 Ÿ 显示反馈值(开度)
② 操作输出显示窗 Ÿ 手动状态下显示操作器输出值;Ÿ 自动状态下显示来自计算机或其它外部控制设备的调节输入信号
指示灯 ④ 手动/自动指示灯 Ÿ 自动:自动状态时亮;Ÿ 手动:手动状态时亮
操作键 ③ 手动/自动切换键       手/自 Ÿ 在控制状态下,手/自 为手/自动切换操作键
⑤ 手动调节键   增加键     减小键   Ÿ 在手动状态下,  为手动输出的增加键,  为手动输出的减小键。在自动状态下,该手动调节键无效

说明:〔1〕、设置 、  为内部参数设置键,用户勿动
〔2〕、手/自动状态输出
手/自动状态输出为无源触点信号,操作器处于自动时闭合,处于手动时断开。
〔3〕、输出限幅功能
在某些应用中,需要限制阀门的开度范围
下限限幅  设置范围(-6.3~100.0)%,出厂设置为0
上限限幅  设置范围(0.0~100.0)%,出厂设置为100.0
〔4〕、 断线处理功能
当调节输入信号为4mA~20mA时,若信号小于1mA,仪表认为调节输入信号断线,自动切换到手动状态,并按设置的上电手动值输出,反馈显示窗显示“     ”提示,按 手/自 键恢复正常显示
〔5〕、上电状态选择
上电后初始状态为手动,按上电手动值设置值输出。
上电后为自动。
上电后保持掉电时的工作状态(出厂设置)
〔6〕阀位输出端子对空置时应短接
在不同的系统中PLC 可能不含电流输入模块,此时阀位输出端子应短接
天津昆仑天辰仪表有限公司          TEL:022-23139162
                                 FAX:022-23139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