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我的三菱软件GX Developer突然无法兴建项目了?原来可以的!!!现在只能打开旧项目了!!重装都不行,有哪位高手能帮忙

网友A:
大哥 你的 三菱的GX Developer7.0软件能够从哪里下载啊 ??  可以告诉我吗我也急需这样的软件啊

网友B:
有时候电脑有些事真的说不清清楚,我前段时间装仿真就是怎么都装不上去,后来没办法只好去请教一个电脑高手来帮忙,他也搞了好一会,其实也就是把注册表里面原有的这个注册文件给删掉就行了。你那种情况也试试,把注册表里面的以前的该文件注册资料删掉试试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是转的时候错误选多了一项“监视专用Developer”◎!!!!!重装时不要选择就好了

楼主:
到ftp.e10000.cn 上面基本上都有啊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软件里面的图或者程序转到论坛里面来,我怎么抓取图形?

网友C(2015-01-08):
点击键盘上的---“Prisc”键----屏幕左下角“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画图---粘贴----粘贴

如此就有了。

之后您可以裁剪修改处您想要的画面:

框选想要的画面---右键---剪切(或复制)-----文件----新建----不保存----右键---黏贴----保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