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去年给一客户作的控制,前几天告诉我接触器突然起火烧了
到现场看了看,接触器下口胡了,跟她连在一起的热继也跳了,行家给我讲讲为什么?

网友A:
几个接触器?都烧了?启动的时候么?具体将来看啊!

网友B:
负载有问题了吧

网友C:
可能是一:超负荷。二:吸合不好。

网友D:
是不是接线松了,接触器接线点弄热了然后糊了。
弄糊后阻值变大了,以至电流不平继电器跳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可能性秀大,接触不好以至烧毁吧!

网友F:
压线松动、触点压力太小而发热→导致缺相→热继电保护

网友G:
同意五楼的说法,我们单位的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H:
接触器下口接线松了,热继电器双金属片弯曲跳了,

网友I:
是啊。压线松动最常见

网友J(2006-06-15):
下接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