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我公司为粮食加工企业, 生产面粉和挂面。车间为plc控制,其中制粉一车间有18台磨粉机,功率为 7.5-22kw不等,每台电机在控制柜里的接触器下口直接并联了一个电容作为无功补偿,选用元器件为德力西产品,该生产线电控系统为2002年唐山某自控研究所改造设计。我去年刚刚到这家公司,发现一个问题:在生产线启动时,磨粉机星角转换的两个接触器经常出现爆炸现象,我很是纳闷,不知道与电容是否有关。 问题在哪?应如何改进呢?

敬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电机过于启动频繁,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导致接触器爆炸.如果功率因数较低,功率又比较大,可以集中补偿.

网友B:
是电容造成的

网友C:
爆炸???是主触点爆炸还是线圈爆炸?
如果是主触点,(1)星,角互锁不好
                    (2)你是面粉行业粉尘一定大而且面粉遇明火爆炸(星,角接触器产生电
                            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爆炸???是主触点爆炸还是线圈爆炸?
如果是主触点,(1)星,角互锁不好
                     (2)你是面粉行业粉尘一定大而且面粉遇明火爆炸(星,角接触器产生电
                             弧)

网友E:
停机时间过于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爆炸???是主触点爆炸还是线圈爆炸?
如果是主触点,(1)星,角互锁不好
                     (2)你是面粉行业粉尘一定大而且面粉遇明火爆炸(星,角接触器产生电
                             弧)
同意以上观点
(1)检查接触器互锁触点
(2)面粉粉尘易燃,很可能是火花引发的爆炸

网友G:
因他是用PLC控制的,有可能是PLC输出端接接触器,使用的是PLC延时切换星、三角接触器,但没有把握好时间间隔,切换间隔太短,由于磁效应在星接触器还没断开时,另一接触器已合上,导致短路所致,解决的办法是调整PLC程序,加大切换时间间隔,一求万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导!
但是我们的设备:1。启动并不频繁;  2。功率因数为0.98左右;  3。爆炸多数时候都是线圈和主触点全都烧焦了;  4。plc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起停的,星角转换的时间不是通过plc程序控制,而是通过控制电路中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的,转换时间也不短;5。爆炸有时是在电机星角转换的启动过程中发生,有时是在星角转换完成后正常运行两三分钟才发生。
鉴于以上情况,我怀疑是不是电容没有集中补偿的原因?每一台电机接触器的下口都单独接一块电容的补偿方式是否有问题?会不会是启动时电容的冲击电流过大造成的?我刚来公司不久,据老员工们说该生产线自2002年电控系统改造完成后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各位老师请帮帮忙分析一下好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H:
把电容卸下后, 再启动运行,若再次发生就更换大一点的接触器,若正常了,说明电容在电机启动过程中不能投入运行,用接触器控制电容器在电机启动正常后运行.个人认为电机和电容同时启动产生了过电压击穿了接触器的绝缘而产生电路!

网友H:
错了!打错了,最后的应该的短路!

楼主:
请教9楼:电机和电容同时启动为什么会产生过电压呢?

楼主:
请教9楼:电机和电容同时启动为什么会产生过电压呢? 请指教!

网友I:
会不会有谐振的可能?

网友J:
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现象,去电机的六根线经过设备底座(金属)上的空,
后来把去电机的六根线改变了走向,就好了。我认为是电机内部有问题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后产生了涡流。
你看下你的六根线是不是在金属板过孔了。

楼主:
请教9楼:电机和电容同时启动为什么会产生过电压呢?请您指教!

楼主:
回复14楼:电机的电源线是从桥架出来后直接接的电机接线盒,没有穿什么金属底座的孔,另外三项电流也都很平衡。再说了,某一台电机有问题还有可能,总不能说几十台电机都有问题吧?36台电机里面很多都发生过这种情况。

网友K:
有的电容没有放电装置,容易引起此类现象

网友L:
看了你的问题能不能 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电容补偿 是用的得力西的那个什么自愈电容吗
 记得那里没有放电电阻的  还有就是里面没有电感   我想你是把电容直接接到了接触器上了 好象那里就有了一个什么涌的电压和什么电流    然后直接作用到了你的接触器上   然后好象你的接触器就不好用了   我的分析
        要是我 我会在变环的接触器上借一个开点 用它来领带一个接触器 来控制电容的投入 接触器最好是电容专用的  呵呵

网友M:
我公司集中电容补偿 用的接触器是专用的,不是普通的接触器.我想,因为电容是储能元件,两极电压不能突变,所以造成星变角转换的误动作,而普通接触器承的主触头受不了电容瞬时极大的浪涌电压而烧毁.主触头的烧毁到熔结的程度可能造成机械变形导致线圈的卡死而烧毁.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N:
不太可能是电容,我单位原有好多星角启动控制线路,都采用就地电容补偿,没发现电容爆炸.

网友E:
请使用电容切换专用接触器

网友L:
忘记说了  今天和老师傅讨论来的 他们给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电容击穿  是不是和短路是一样的  他给我的建议是 加一个快熔  做保险  应该很容易的呵呵 这回应该不难了吧

网友N:
接触器粉尘是否太多?

楼主:
回23楼:小弟欠工作经验,才疏学浅,您说的我看得不太明白,请适当用标点符号并不要写错别字好么?您的意思是说电容击穿了么?“快容”还是快熔?怎么加?

网友O:
1、接触器粉尘是否太多,造成相间短路。2、接触器容量太小,造成接触器过热。

网友P:
本公司主要生产高、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和滤波装置,在取得无功就地补偿装置和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国家3项专利的同时,我公司还引进了韩国SAMWHA的无功补偿和滤波成套装置。本产品广泛用于石化、冶金、矿山、港口、供水排水的供电系统中。我司的产品不但提高了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节省电费开支,而且还治理了供电系统中的谐波污染,稳定电压,保护电网安全,给客户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司赢得了众多的用户信任,成功的案例有:国家重点项目西部原油成品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大亚湾核电项目、阿拉山-独山子原油输送管道工程、秦皇岛港煤5期工程供电系统、上海赛科石化项目、茂名石化项目、厦门翔鹭石化、杭州市七格污水处理项目、深赤湾供电站、长春-吉林输油管道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内蒙古金山矿业等等。
相比其它的进口同业产品,本公司的产品更具性价比,更注重售后服务。
本公司参与起草和制定国家机械行业《JB/T高压无功就地补偿装置》标准和《JB/T高压电力滤波装置》标准。
有兴趣可发邮件suyuechi@126.com联系。

网友Q:
问题很显然是电容造成的:1、电容容量不够;2、电容耐压不够(通常选择几倍以上的耐压数);3、电容质量4、独立补偿的缺点:由于生产线的电机过多,造成全部电机起停不是同一时间,当在错乱是频繁起动电机时,产生的电容补偿在瞬间向正在起动的电机电容放电,造成瞬间的大电动势,所以这种独立补偿就有这样的致命缺点:只能用于数量少的电机群。
采用集中补偿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回复楼上:
您刚才说到:“当在错乱是频繁起动电机时,产生的电容补偿在瞬间向正在起动的电机电容放电,造成瞬间的大电动势”
上面这句话我没太理解, 我们的生产线电机确实很多, 是分批分前后启动的,您说的意思是电机交错启动时刚投入的电容向电机放电?还是说本台电机的电容向电机和接触器放电?还是说已投入运行的电容向刚刚投入的电容放电?还是指别的?
小弟才疏学浅,劳驾再指教一下可以么?

网友R:
加浪涌吸收试试

网友S:
补偿后功率因数太高了,容易造成全补偿,发生谐振现象,建议改为集中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