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如果我需要在油液到80度还有在零下10度是产生报警,我应该采用什么传感器呢? 我要把传感器的信号接到PLC的。
我想用的是开关量传感器,当温度达到我设定温度时可以输出一个电压或者是电流,从而使PLC 运行,产生报警。
那样的话我就需要两个传感器了,是这样吗?
传感器怎样接到PLC呢?

网友A:
传感器用双接点输出的

网友B:
用 Pt100,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C:
用plc浪费,不如用热电偶和温度表,一样可以完成报警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我应该怎样把传感器的信号接入PLC呢?我用的是FX2N,如果我用的是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或者是开关量呢,请各位朋友分别说说,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
因为规定了要用PLC了

网友D:
用Pt100,热电阻模块,直接采集信号.报警范围在PLC里设置.

网友D:
我查了,下感觉直接用PT100,麻烦,不如用温度变送器,输出信号为0~20mA的,
一会我查下有没有适合的 温度变送器,

网友D:
查到了:SBWR/Z热电偶(热电阻)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传感器     铂热电阻 Pt100 -200-+600℃范围内任选
变送器     SWBZK100
可以一体化,这样送到PLC里 信号好处理,如果只用Pt100也可以,只是 PLC要配相应的模块 ,而且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