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EP7的版本问题 WINCC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6-04-15):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用5。2版本打开5。3版本做的项目 时,CPU是313C-2PTP
CPU前面就出现个黄色问号 是不是缺少硬件什么的 打开硬件组态CPU前面也有黄色问号
请求各位帮帮我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A(2007-08-12):
硬件更新了吗?

网友B:
5.2里,没有这种CPU,我遇到过CP

网友C:
问题: STEP7 硬件库需要升级.
解决办法: 将你的电脑连接到 Internet. 然后在STEP7硬件组态中, 点击完成 Options--->Install HW Updates--->Download to storage folder "C:\HWupdates"--->Install from storage folder "C:\HWupdates". STEP7 硬件库正确升级之后, 你就可以对"CPU 313C-2 PtP"进行硬件组态, 黄色问号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