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直流电判断线圈的同名端,如果可以的话该如何
接线,谢谢指教!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用12V的电池可以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怎么没有人赐教?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测试同名端应该用的就是直流,不管是电机还是变压器。到手册上找找,不常用,记不清楚了。

网友B:
当然,这问题不是很麻烦的
你可以先选任一线圈做初极另一线圈做次极
在次极线圈上接一万用表,选合适的直流量程
然后在初极线圈上用电池碰触线头在次极线圈上感应出电流
万用表指针将有一个偏转
那么,红色表笔相接的次极线圈的一端和电池正极相接的初极线圈的一端
     或黑色表笔相接的次极线圈的一端和电池负极相接的初极线圈的一端
就是我们要找的同名端了

网友C:
6楼说的OK

网友D:
6楼说的是单相电机,三相电机不用电池,就用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6楼的回答
但我是11kw三相电机
不知道那位大虾可否赐教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你先用万用表测出同一线圈的两头,做好标记,再将任意两个线圈并接,第三个线圈串万用表,选用电流挡,转动转子,在万用表上有电流显示,则两线圈为异名端,反之则为同名端,反复重复此过程,就可测出同名端.这是剩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