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我在做一个远程抄表的项目负责软件开发,由于对硬件不太懂,在调试485总线时出现了问题请高手指教:
我的目标板为 s3c2410
通过Max3485进行电平转换然后连接485总线,然后另一端用485转232转的换器连接到pc上调试。
开始我用115200的波特率进行收发数据,可是两边根本都无法接受到数据
困扰了好多天后用9600后,开发板 向pc发数据可以正确的接收到 ,但是pc向开发板发数据无法接收,测试Max3485的阴RO引脚,有波形显示,但是不象DI引脚发送数据时候规则
,我怀疑是没有加终端电阻的原因,于是在开发板端增加一个120的电阻,可是只是偶尔可以接收到pc发来的数据,我没有焊接上,只是接触电阻。并且我发现原来的开发板上有一个120的贴片电阻。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发送都好用了,为什么接收就不好用,并且我也把Max3485的DE和/RE设置为低了是接收状态。
清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第一次调试485,不知道正常的调试方法和设备的连接方法是不是正确,又没有特殊的要求,我只是将A——A,B—B连接到一起。希望给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