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请教。变频恒压供水是否影响水泵寿命?
25kw潜水泵,扬程120米,供水压力3kg

网友A:
不影响,从某方面讲还可以延长水泵寿命

不过对电网有影响,能耗大一点

网友B:
变频恒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节能效果
不过随着转速的变化而会使水泵的特性曲线发生变化
但不会使水泵的寿命缩短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