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5):
单位中欲安装11台1.5p空调,三相四线供电,三相为4台,4台,3台。请问:如何选择零线?
如果只有两相空调工作,则零线电流有多大?

网友A:
应该是保护接地,不该称为零线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零线的线径应等于或大于相线的线径

网友C:
6或10平方相线,4或6平方零线,不建议两相空调工作.一台空调电流将近6个,4台就是24安培,三相电流互差120度,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我们应该考虑零线最大电流,也即一相(如A相)4台全开,其余都没开的情况,此情况为零线最大电流情况,此时零线应与主相线(如A相)一样大。故零线应与火线一样大。
 不过,你应该再拉一根地线!

网友E:
你说的两相应是单相吧。
家用的空调一般是单相的,对于单相用电设备一般都是零、相线等径的,就象照明电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