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加大电阻点的电阻(120的换更大的),效果可以更好!不管另外端有加终端无跳线,都可以运行很稳定。
在9600和115200通讯速率测试各2小时,通讯正常~
测试了3中不同类型的机子485口和HMI,通讯正常。至于是不是可靠,我也不知道。
有相关经验朋友指点一下

详细说明请进
http://www.fatek.cn/bbs/ccb/forums_list.cgi?forum=10&class=&page=15

网友A:
使得什摸机子

楼主:
没有顶啊!
自己顶一下,嘿嘿!

楼主:
可以
我做的很好,,黑的是永宏的PLC

网友B:
其他线没有啊

楼主(2006-05-17):
加大电阻点的电阻(120的换更大的),效果可以更好!不管另外端有加终端无跳线,都可以运行很稳定。
在9600和115200通讯速率测试各2小时,通讯正常~

去掉三极管的电路简单电路-
  摘自 永宏PLC-FATEK-李清流技术主页   fatek  2006-04-11 20:20
http://www.fatek.cn/bbs/ccb/index.cgi
实际上该线路做RS232接受的时候,信号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如果485的推动能力差点,会有信号丢失。其实+/-5V(实测超过232的要求3V)足够推动232接收器。问题就是全/半双工怎么处理。。。嘿嘿。

这个图也是异想天开。。。
不过因为简单,随便接就可以测试了。在加个120的电阻之后,我居然也看到 RX TX两个信号灯不停的亮。。。不用说,HAHA通讯成功!其间偶尔有错误,在调大SALVER的响应延时后,基本上可以通过“验收”!好了轻松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 试试。。。

交流一下

自己顶一下

http://www.fatek.cn/bbs/ccb/topic_view.cgi?forum=10&article_id=0010060407222125&publishtime_id=0010060407222125&page=15

楼主:
听朋友说那个三极管在电路中没有器到作用,咦,那如果去掉它那是不是也可以通讯呢!?会烧掉485的接收器吗?
测试测试,注意加大电阻啊!不要玩火。。。。
去掉三极管的电路那个简单,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