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我最近在选一套交流伺服系统,系统要求:

额定转矩:0.6N.m;额定转速:1000~2000r/min(最好额定转速低一些);负载转化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400kg.mm2;系统短行程,往复式移动,电机需要频繁的正反转,加、减速段行程均为20mm,匀速运行行程140mm。

    我根据伺服电机选型手册,初选了松下中惯量MGMA03、山洋P10B10030HXS、安川SGMGH03等几款电机,不知是否合理?
    这几种电机性能如何?在论坛看到了一些贬低松下伺服的,各位有何高见???
还用那些不错的品牌,国产交流伺服现状如何?有劳介绍一下,谢了。

网友A:
我们有台达的

网友B:
没有必要用伺服,用一台普通电机带一凸轮就解决了。
要频繁启动对电机影响很大,需要加刹车单元。总体造价高。

网友C:
台湾东元伺服电机,性价比更突出,性能稳定,价格绝对便宜,你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只要能达到你的惯量要求,额定转速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而且各个牌子的伺服200W、300W、400W的价格都差不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选择400W的,可以留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