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三菱S520-1。5KW运行正常,停机后拉下电源,只听一声巨响,整流桥毁了这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接电抗器了吗?

网友B:
只见过上电炸的,没见过断电炸

网友C:
断电瞬间整流桥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而击穿,建议按二楼所说,
检查直抗器。

楼主:
老大,没有电抗器的啊

网友D:
支持二楼所说~~~~~~

网友E:
是拉灯在作祟.......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还没有完全停下来就断电啊,如果是可以理解

楼主:
停下了,都停了好几个小时的啊

网友G:
没听说过!长见识了!

网友H:
如果再排除电容放电,设备运动的话,请你再找一下线路问题!

网友I:
还真是没听说过!
楼主如果解决了,一定要把原因发上来!

网友I:
假设一下,会不会拉闸的时候,有东西掉到变频器里面去,而造成了相间短路?!

网友J:
很可能是短电瞬间产生的峰尖电压造成的,加电抗器啊滤波器啊什么的就好了,最低也得装个浪涌吸收器吧。

网友K:
呵呵    长见识了

网友L:
照你说的话是不可能爆炸的啊。会不会变频本来就有故障的啊。检查一下,有,没有进水,或什么原因

网友M:
1.5KW的不需要加电抗器吧~!
都停下来了好几个小时还爆炸,估计是人为因素

网友N:
闸有问题吧。不会拉弧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下了,都停了好几个小时的啊
我怀疑你在愚弄天下。一开始说是刚拉闸,现又说是停了几小时后还炸。所有变频器内部均有放电回路,一般来说停电5分钟后电容上的压降已低至安全电压,几小时后怎么还会炸?

网友O:
没见过,只见过断电后立即恢复就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