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哪位能告诉我一般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比如接近开关,如果是PNP型,那么输出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一般是集电极输出还是发射极输出?NPN型应该相反吧?

网友A:
是高电平输出,而NPN是低电平,你说的集电极还是发射极我不明白

楼主:
这里说的输出就是晶体管输出,晶体管输出有两种,一是集电极输出,一种是发射极输出。如果PNP是高电平输出,那么就应该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B:
集电极输出

网友C(2006-05-18):
PNP是高电平是集电极输出,NPN是低电平是发射极输出,

网友D:
可以 找 模拟电子 和 数字电子 方面的 书 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