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家中的水龙头由于停水经常忘记了关,造成家中进水,现在我想设计一个能自动关水的阀门,现市场上有一电磁阀门,但需要一个自动感应的装置能够感应水流动大于30分钟以后自动发出信号给电磁阀关水,不知这样的水流感应装置市场是否有的卖,自已动手如何做。
      问题补充:家庭在每一个水龙头上装一个自动出水水龙头不切合实际,我的意思是在总阀上装一个自动关水的装置,当感应到有水流动超过一定的时间(时间可调,如30分钟)时自动感应,并启动电磁阀关水,这样在主人不在家时有一个安全保障,不至于因为没有关水或水管爆炸时家中进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恳求指导!请可以回信箱b582362232@163.com不盛感谢!

网友A:
可以用电磁阀来做,只要打开洗手间的灯开了在能有水通过就可以了,开灯的时候同时电磁阀就有电,不在洗手间的时候就把灯关掉,电磁阀没有电了!

网友B:
可以用个水流量开关+PLC做;
PLC里做时间上的控制;
装在哪个地方就看你的设计和钱的问题了

网友C: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大家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D(2006-05-18):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电磁阀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总成本一百元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别的办法,用一个简单的流量计加一个简单的控制器,成本会高一些。不过流量开关还是很便宜的!用PLC不太现实,自己看还用什么自动控制。

网友D:
应该先加一流量开关,当水流通过时开关输出一触点信号给定时器,然后通过时间控制电磁阀关闭。注:时间可调,一块定时器可以满足该要求。把上面的说法更正一下,谢谢!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愿洗耳恭听!谢谢!

网友E:
用定量水表,每次超出设定用量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