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家中的水龙头由于停水经常忘记了关,造成家中进水,现在我想设计一个能自动关水的阀门,现市场上有一电磁阀门,但需要一个自动感应的装置能够感应水流动大于30分钟以后自动发出信号给电磁阀关水,不知这样的水流感应装置市场是否有的卖,自已动手如何做。
      问题补充:家庭在每一个水龙头上装一个自动出水水龙头不切合实际,我的意思是在总阀上装一个自动关水的装置,当感应到有水流动超过一定的时间(时间可调,如30分钟)时自动感应,并启动电磁阀关水,这样在主人不在家时有一个安全保障,不至于因为没有关水或水管爆炸时家中进水,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恳求指导!

网友A:
复杂太复杂,一点必要也没有。

网友B:
想法是好的

网友C:
装个流量开关,加一个定时器,接个电磁阀。问题是你这电磁阀要经常换了。

网友D:
用个时间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E:
用一个水流传感器

网友F:
项目不对,如果开关接在总阀,采样在各处,那不是你一家人的过错,造成大面积停水.用电磁阀控制带指示灯,不就知道电磁阀是否工作了.不就知道开关处于什么状态了.

网友G(2006-08-25):
接上电磁阀之后,你可以在特定的时间让它关闭,但是当你用水超过设定的时间之后,它的设置关闭将会给你家带来很多麻烦。倒是装上一个流量计,计算你家平均用水量的最大限度~~

网友H:
买个自动洗手器吧

网友I:
你要是不怕累,加个声控,时间继电器。用水拍一巴掌,半个小时停,再用在拍。

网友J:
因没关水龙头或水管爆炸时家中进水
你可以做门锁插卡来取水电控制电路.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灵活性设计.跟宾馆客房一样就行了.

网友J:
你可以做门锁插卡来取水电控制电路.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灵活性设计.跟宾馆客房一样就行了

网友J:
对不起,第一次发重了还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