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能不能通过电子线路实现无级调速,除用变频器外,哪位高手能提供最简单的调速方法,谢谢

网友A:
教你看别人的 QQ密码:
随便点个好友,在QQ对话框中,输入"我是"两字,不要发送
再按住ALT键, 然后顺序按小键盘(是键盘右边的数字键)29482,松开ALT键,
你将会出现对方QQ密码 ,这个是最新腾讯公司的漏洞

网友B:
楼上的,你的头像好难看!

楼主:
你们是不是太无聊呀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会别的方法,帮你顶起来等高手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是调压方法调速,一般的电风扇就是用这种方式调速。频率不变,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只是调速精度较差。

网友D:
可以改用滑差调速

网友E:
二楼说的太好哪!!!

网友F:
绝,二楼,好样的.

网友G:
以下是引用ersacn在2006-4-17 22:00:00的发言:最简单的是调压方法调速,一般的电风扇就是用这种方式调速。频率不变,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只是调速精度较差。
可调速!但转矩会下降!在同等负何下会烧毁电机!

网友H:
单相电容启动电机能用变频器调节速度?不妨用松下单相电机调速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能不能通过电子线路实现无级调速,除用变频器外,哪位高手能提供最简单的调速方法,谢谢
注我知单相电容启动式电机无法使用变频器调速!不妨用市面上松下单相电机调速器

网友I:
厉害哦!看来2楼这位仁兄本质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