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6):
因为是新手,对编码器的使用不了解,希望达人相助。
我用的OMRON 的E6B2编码器,输出A,B,Z三相信号,不是转一圈会有一个Z相信号吗(高电平)?然后根据Z信号的个数可以计算转速,我这样想应该是没有错的吧,可是我检测到的Z信号总是高电平(是用电压表看的),这是为什么啊?
用这个编码器测转速的话应该怎么用阿?

网友A:
你的编码器应该配备数显箱.

网友B:
A,B来计算拉。  看几线的ENCODER就表示一圈多少PS
Z一般用来做原点信号//。。。

网友C:
[讨论]
我是编码器新手
     我希望用旋转编码器和测长轮同轴连接,把板材的长度转化为脉冲信号,利用可编程控制器的计数器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设定值时,完成板材的定长, 这样的话旋转编码器怎么用又怎样和PLC连接.有些急(论文不会还没多少时间)

网友D(2006-05-28):
你的编码器的Z相是反相的;不管编码器输出是正、反相,用电压表很难测出编码器的脉冲,将Z相接至PLC的端,MON一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