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我厂有一台400KW的发电机,4根引出线颜色,大小都一样不知用什么方法,分出零线,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不要接负载,启动发电机,测量四根线的电压,当然线头你要固定好,用万用表AC750V档量,如果是380V的,那发电机可能相线有400V,这是正常,有一根线的电压是最低的,这根线就是零线了,这根线对其它三根都是220~230V肯定是零线。

网友B:
在送电的情况下用2个100W灯泡串联,用2引线对其4条线分别接触看光度就行,一般来说相电压比较暗.

网友C:
果然都是高手啊!!

网友D(2006-05-30):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E:
同意1楼这样做,这样安全.

网友F:
发电机相线与零线的区分
用万用表的欧姆最小档(最好数字表),测四根线间的阻值,其中一根与其他三根的阻值相等.其他三根的阻值是上面阻值的两倍.详看附图
   N.V=N.U=N.W =1/2V.U=1/2V.W=1/2U.W

网友F:
斑竹:为和看不到我上传的图片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的出招!

网友G(2010-09-21):
同意1楼的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