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FCHⅡ型电动阀门手操器
概述
FCHⅡ型电动阀门手操器(以下简称“手操器”)是与阀门电动装置配套使用的产品,用以控制电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
特点
1.控制电路采用直流低压控制,调试、操作安全,控制可靠,开度指示准确直观。
2.机壳采用标准的仪表机箱,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安装在控制屏上。
3.指示灯指示开阀、关阀、阀全开、阀全关、事故、保护、现场、远控等状态。
4.提供现场控制可能。
5.电动阀门出力矩(事故)或电机过电流、过热(保护)时报警显示,便于及时排除故障(取决于电动装置的相关功能,不同生产厂家的阀门电动装置,可能不含电动机过热保护)。

技术数据
1.工作电压220V / 50Hz
控制电压380V / 50Hz
2.控制功率小于1.1KW
3.环境温度:-20~40℃
4.相对湿度:不大于80%(20±5℃时)
5.周围不含有强腐蚀性、易燃易爆介质。
外形及安装尺寸:

屏装开孔尺寸:
152+1mm×76+1mm
前面板部件说明
开度显示—指示阀门开度0~100%
调整—阀门全开时可将开度表指示调整为100%
电源指示灯—红色,表示工作电源接通
现场/远控灯—绿色/红色,由选择按键切换
绿色表示远控(手操器面板)工作方式;
红色表示现场工作方式

阀关灯—黄色,闪动时表示正在关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关
阀开灯—绿色,闪动时表示正在开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开
事故/保护灯—红色/绿色,红色表示事故-电动装置过力矩;绿色表示保护-过电流或电动机过热(取决于电动装置的相关功能)
电源开关—按下手操器接通电源
选择—现场/远控工作方式选择按键,抬起为远控状态,也即手操器控制状态,灯绿(以下三键的作用都在此状态下);按下为现场控制状态,灯红,电动阀门的控制权交予位于电动阀门上或电动阀门附近的现场控制按钮(无电气自锁即点动方式)
开阀—开阀按键,按下后手操器电气自锁并控制电动阀门向开向运行直至按下停按键或阀门运行至全开位置触动限位开关KXK
关阀—关阀按键,按下后手操器电气自锁并控制电动阀门向关向运行直至按下停按键或阀门运行至全关位置触动限位开关GXK
停—停止按键,在开或关阀过程中可使阀门停止在全开到全关中间的任何位置

后面板部件说明
熔断器—手操器工作电源保护,熔芯型号0.5A/Φ5×20
A.B.C.N—电源端子
AC 380V 50Hz
PE—保护接地端子
U.V.W—电动机接线端子,分别接电动机相应端子
1~9—电动装置控制反馈端子,分别接电动装置的相应端子
10.11.12—现场开关端子
工作原理简述
FCHⅡ型手操器的电路主要由控制电路、工作显示电路、开度指示电路和主电路(主电路中的行程和力矩微动开关KXK,GXK,KZK,GZK和电机在阀门电动装置内)四部分组成。
接通手操器的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亮,现场/远控指示灯显绿色,手操器为远控状态。当阀门在“全开”位置时,面板上的阀开绿色指示灯亮,在“全关”位置时黄色的阀关指示灯亮,阀门在“全开”与“全关”之间位置时,两个指示灯都不亮。阀门被控运行时相应的指示灯闪亮。
选择按键为现场/远控工作方式选择键。释放为远控状态,指示灯现绿色。按下为现场状态,指示灯显红色。当选择手操器为远控状态时,手操器面板上的开阀、关阀、停等按键起控制作用。现场电动装置上或电动装置附近的“现场开” 、“现场关”按钮不起作用(用户在选购电动装置时,现场控制按钮为任选件,因此部分用户的电动装置可能不具备现场控制功能,但没有现场控制功能的电动装置并不影响本手操器对其的远控功能)。当手操器为现场状态时,电动装置上或电动装置附近的“现场开”、“现场关”按钮按点动方式起控制作用,控制面板上的开阀、关阀、停等按键不起作用。
按下开阀按键,电机电源被接通,电气自锁,电机转动,阀开指示灯闪亮,当阀门达到“全开”位置时,电动装置中的KXK微动开关被凸轮触压,手操器的电气自锁被破坏,接触器释放,电机电源被切断,电机停止转动;同时KXK的常开触点接通,阀开指示灯由闪亮变为常亮。
按下关阀按键,电机电源被接通,电气自锁,电机反转,阀关指示灯闪亮,当阀门达到“全关”位置时,电动装置中的GXK微动开关被凸轮触压,手操器的电气自锁被破坏,接触器释放,电机电源被切断,电机停止转动,同时GXK的常开触点接通,阀关指示灯由闪亮变为常亮。
(不同厂家的电动装置其微动行程开关选型和设置可能不同,但在此手操器上都有解决方案。)
当电动阀门在开向或关向工作行程中需停止,可按下停按键。
电动阀门在开向或关向工作中如出现了“过力矩”情况,电动装置的力矩凸轮会触压KZK或GZK二个微动开关中的一个,手操器的电气自锁被破坏,接触器释放,电机电源被切断,电机随即停止转动,并接通了报警电路,面板上的事故/保护红色指示灯亮,同时蜂鸣器发出报警声。(“过力矩”的准确解释详见电动装置的有关说明。)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阀门电机过电流或阀门电机自带的过热保护动作,手操器的电气自锁被破坏,接触器释放,电机电源被切断,手操器会报警,面板上事故/保护的绿色指示灯亮。
电动装置上的位置反馈电位器将电动阀门的开度反馈给手操器,通过手操器上的开度显示表来显示。考虑电位器及齿轮安装差异,基于互换性,手操器在前面板设置了调整电位器用于现场调整开度显示的满度值。
安装与调整指南
原则:安装人员必须持有电工安全操作证,按有关规范安装
安装步骤1(空载,不接电动装置的电动机U.V.W线)
将您所选购的手操器用随机提供的安装支架,按设计要求安装固定。
用电缆按图纸参照下表将手操器的以下端子和电动装置的端子连接起来。如果无现场控制按钮则12、13、14不接即可,不会影响手操器的其他功能。电机U.V.W线暂不接。
手操器端子 电动装置端子名称 电动装置端子号 注释
1 阀位电位器全开端 1
2 阀位电位器中心端 2
3 阀位电位器全关端 3
4 微动开关组公共端 4
5 开限位微动开关常闭 5
6 关限位微动开关常闭 6
7 力矩微动开关常开 7
8 开限位微动开关常开 8
9 关限位微动开关常开 9
10 现场控制开关公共端 12

订货时用户如能提供电动装置的说明书或其生产厂家,随货可提供相应的端子参考连接表
把三相电源分别接到A.B.C.N端子上
务必接妥PE保护接地端!
调试1
状态 检查 目的 记录
1 上述安装完毕检查接线无误 重点A.B.C.N.1.3.4 作开机准备
2 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 电源指示灯亮
3 转换抬起状态 远控/现场指示灯(绿) 置于远控状态
4 用电动装置手轮将阀门旋至全开位置 阀开指示灯(绿) 相关微动行程开关及连线
5 调整开度指示 开度显示为100% 调整开度指示使之与阀门位置相同
6 用电动装置手轮将阀门旋至全关位置 阀关指示灯(黄) 相关微动行程开关及连线
7 用电动装置手轮将阀门旋至大约50%位置 保持不变直至调试步骤2
8 按下开阀按键 阀开指示灯闪动 手操器功能检查
9 按下停按键 停止闪动 手操器功能检查
10 按下关阀按键 阀关指示灯闪动 手操器功能检查
11 按下停按键 停止闪动 手操器功能检查
12 手按电动装置的力矩开关 事故/保护灯亮(红)蜂鸣响 相关微动开关及连线
13 断开端子4的连线 事故/保护灯亮(绿)蜂鸣响 手操器功能检查
14 恢复端子4连线 进一步安装
15 关上电源开关并切断总电源 进行安装步骤2
安装步骤2
16 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
17 按下开阀按键并立即按停按键,检查阀门实际运行方向 阀门实际运行方向为开 相序正确进行20
(此项调试至少二人配合进行,迅速完成,以免发生事故)
18 阀门实际运行方向为关 关机并切断电源后 调换电源端子A.B.C中任意二线
19 重复16.17
20 按下开阀按键 至开到位自动停止,如有异常立即按停按键 开向微动限位开关动作及其有关电路正确
21 按下关阀按键 至关到位自动停止,如有异常立即按停按键 关向微动限位开关动作及其有关电路正确
22 重复20.21 全面观察工作情况
23 按下转换按键 远控/现场灯红检查现场控制状态 (无现场控制功能即关机结束)
24 再按转换按键(抬起) 恢复为远控状态(绿) 关机,结束
将手操器U.V.W端子与电动装置的电动机相应端子相接
调试2
天津昆仑天辰仪表有限公司          TEL:022-23139162
                                 FAX:022-23139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