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我公司的一台老爷镀膜机坏了。小弟我束手无策/。。恳请大虾们指点 一下生路
 机器是OMRON的SYSMAC  C20
                      TYPE C20-CPU74E
                      3G2C7-CPU74E
                      16input      12output
 具体故障是:机器一开机后,出现ALARM ERROR 提示灯提示。
                   机器开机后,power提示灯正常。机器的电源部分工作正常。
                    run 灯 不亮。有输入信号,无输出信号。

    哪位大虾知道如何排除请不吝赐教!在下是学计算机的,对这个玩意确实不懂。。。
那台机器太老了,现在连使用手册都没了。要是哪位大虾有这个型号机器的结构图或使用手册,能否转卖给兄弟。要是有成都的大虾会修的,请给我联系。
    现在公司急着使用,价格好商量。
    联系电话:028-85368448
    急!急!急!
   QQ:41878486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检查下程序可能丢了.

网友B:
电池没电了,如果程序没备份,就很麻烦了>>>>>>>>>>>

网友C:
呵呵,重写程序呗!

网友D:
以前我解决了同样现象的C20两台,不知你的是不是一样的,你要在宁波的就好了,我可以过来看看。QQ:107341938

楼主:
今天我拿去看了下,电池有电的。程序没有备份的,好麻烦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E:
大家都看电池呢?我说不是吧,有可能芯片或者是电路板不好了,程序不一定丢的。
如果可能把程序重新从plc下载下来看看啊,说不定可以呢

网友F:
如果在此之前Error灯闪过好几天,现在Error灯一直亮着,那么是电池用完了导致内存损坏或程序丢失。
如果不是,估计是内存或程序出了问题。需要联机查看具体问题所在。
成都人才颇多,应该可以找到当地的技术人员帮你解决。

网友G:
用CX-P连上PLC清除一下PLC的错误日志

网友H:
用CX-P连上PLC清除一下PLC的错误日志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I:
检查:1,CPU failure
        2 , memory err
        3,  no end instr
        4,  i/o bus err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呵呵呵~
这下你自愧不如了吧?

网友H:
  这下你自愧不如了吧?

就是!
來了諾長時間;發的些許文章,算是白玩了。嘿嘿~若是我家的孩子;肯定一頓好打!我貧血了。

网友D:
这个C20存贮程序的可能是EPROM的,即使电池没电了应该也没关系的,这时程序也不能修改,只能读出,还有可能是RAM的,不过可能性不大,要修改要先换成EEPROM的。以前我用的就是EPROM的,芯片型号忘了,要查一下C20资料,估计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D:
你这个C20是不是一直用是好的,停了几天,然后一开机就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用CX-P连上PLC清除一下PLC的错误日志

用PRO15的手编器可以直接编;

CX-P是不可能支持C20的PLC;

网友K:
如果有编程器:可检查是程序掉了还是硬件故障.
如没有编成器:
打开看有无空IC座(在电池右边);无--程序在EPROM里;有--程序可能丢掉了(很长时间没换电池)
量电池电压应>3.2

楼主:
.......看了半天了 觉得都有可能 现在干脆换个得了。
大虾们 扩展原来是C20-MC223 的 现在可不可以换成C20-MC224?

楼主:
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把扩展摘了,它坏了CPU也不工作.224可以用.
最好有个015一查就知道.

网友L(2007-06-05):
如果是坏了
我到有一个和你的型号一样
需要联系我13962982665

网友M:
做好程序备份
很多人都是等程序丢了才想办法。

网友N:
我有C20的日文手册(PDF板)要不要 QQ234058779  邮箱:yuxi_song@163.com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公司的一台老爷镀膜机坏了。小弟我束手无策/。。恳请大虾们指点 一下生路
  机器是OMRON的SYSMAC  C20
                       TYPE C20-CPU74E
                       3G2C7-CPU74E
                       16input      12output
  具体故障是:机器一开机后,出现ALARM ERROR 提示灯提示。
                    机器开机后,power提示灯正常。机器的电源部分工作正常。
                     run 灯 不亮。有输入信号,无输出信号。

     哪位大虾知道如何排除请不吝赐教!在下是学计算机的,对这个玩意确实不懂。。。
那台机器太老了,现在连使用手册都没了。要是哪位大虾有这个型号机器的结构图或使用手册,能否转卖给兄弟。要是有成都的大虾会修的,请给我联系。
     现在公司急着使用,价格好商量。
     联系电话:028-85368448
     急!急!急!
    QQ:41878486

你的设备搞好没有?
我们很有兴趣.
http://www.seevery.com
0755-83745617 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