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我设了1234为密码,为什么不能转到第三画面

网友A(2006-05-27):
回家我们慢慢的研究.

网友B:
什么问题

网友C:
你不说清楚怎么回事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D:
如果密码判断没问题,而画面又没有跳转的话,估计是LZ叠加了两个按钮但又没考虑到上下按钮的执行先后问题

网友E:
什么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