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06-04-17):
请教个问题:
我有编号A到K,11台电机,每个动作都是一样的(正转两分钟,停1分钟,反转2分钟).如果11台电机都激活的话(由操作工在HMI上选择),A先动作,完成后到B,依次类推,如果有不激活的
跳过执行.....不需要循环执行,只执行一次.
程序该怎么编写好呢...小弟一点思绪都没有.那位大虾给个方向..(西门子300系统).

楼主:
尤其是如何判断这11个电机的顺序开停

网友A: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不过我用OMRON的可以用子程序达到要求

网友B:
三菱的可以,西门子的没用过

网友C:
使用中间继电器 M 就可以解决了,你根据你的要求写两个 网络 输出到 M1 ,M2
M1 M2 并列驱动 电机 输出Q,使用你那个 激活 (转换开关)  进行互所就可以了!

网友D:
西门子的就能达到。先要把图画出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