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感性负载静态工作电流不大于1A,主要是接触器线圈和电磁阀线圈。这些负载的电源和触摸屏共用一套电源,我担心负载的通断瞬时反向电压会影响屏的使用寿命甚至烧毁触摸屏。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最好有联系方法。谢谢!

楼主:
等了一天,没人回复。只好试一下了,不希望看到我这一试就是几千的学费哦!

网友A(2006-06-26):
感性负载电流变化大,电流不足的话,触摸屏背光灯不能点亮,当电流恢复正常,背光灯又亮灯.
感性是周期性的瞬间大电流变化,背光灯会一直循环"点灯"或"熄灭".
长期这样,会缩短触摸屏的寿命.建设分开两个电源.
感性负载的供电电源,如果是线性电源,按1.1-1.5倍电流选择.如果是开关电源,按1.5-2.0倍电流选择.

网友B:
我单位就有一台是这样的情况。接在同一个电源时候。触摸屏会时常灭亮交替。后来分开接的电源

网友C(2008-10-03):
最好单独供电,感性负载断开瞬间有很高的反向电压,会影响触摸屏的使用寿命。

网友D:
分开供电好了,触摸屏也没多大电流。

网友E:
呵呵;电源的容量选大一些;触摸屏电源线加个保险丝;
共用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