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我想利用伺服实现更稳的张力控制,不知采用何方案

网友A:
如果是布工艺,允许的话 使用浮筒 最好,简单实用!一般张力用两对 辊控制,使用伺服的并不多见,我也为这个问题头疼,有什么想法一定告我,共同切磋.

楼主:
摆脱张力摆杆的束缚,直接转矩控制,减少维护量,变频器的直接转矩控制功能在高线速上响应不够快,我在做拉丝机时高线速容易断丝,请问是否有经济的伺服方案

网友B:
2楼的兄弟,在横张力变频器控制时在低速时能否实现点动控制吗? 如果可以,能否指点迷津,我现在在做这个设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