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17):
根据功力(或电流)是怎么算出它用线的大小
                                   它的 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有这样的公式吗?
                                                       谢谢,,大哥。
                     有的说电工手册上有,,,我笨,,,没找到......
         你能发过来吗?

网友A:
我的经验是1kw==>I=2A===.>
每1mm的铜线可承3A的额定电流.
可以如此来计算,但这比较保守

网友B:
有电工速算口诀的,1KW也要看你是什么用电器.你在网上找找,应该很多的!

网友C:
楼上同行,你是舟山哪里?我也是舟山的.

网友D:
四楼的你别自作多情了三楼弄的这张类似名片的东西你看着不觉的眼熟吗?
它是你的IP,操作系统,等一系列的内容。 防备着点吧!!!!!!!!!

还是进入主题吧:没什么好公式,全凭经验。单心线,电缆(分好多种,凯装的,油寝的,橡胶的,塑料的)护套线,敷设方式(穿管,桥架,埋地)铜线与铝线,软线与硬线严格来讲导线承受电流都不一样。
就说一下铜线大致情况把
导线载流量为线径5~8倍(小线径取大值,大线径取小值)
线径(平方毫米)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电流(安)        13  15   23  30 38  50   66   83   100  130
我就讲到这吧!有个QQ群我是管理员如果喜欢请加入19918119

网友E:
三楼的不地道哦,这样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