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变压器一次输入AC380V(图10),二次输出AC220V(图12),同时变压器本身外壳已经接地了(图11),变压器的二次0V端为什么接地呢?另一个变压器(图2)也是这样的.我想二次0V端不接地也没问题吧.请高手指点.图10:
(图11
图12
图2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变压器外壳接地是保护接地,而中性点0端接地为工作接地,这样可形成零地合一,对漏电保护的灵敏度度及更好地保护因二次回路短路故障对变压器的损害吧!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还望网内高手谈谈。

网友B:
楼上的正解,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