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我是一名大三学生,前不久老师交给我一个课程设计《跑台模拟训练系统》
     跑台的设计要求是速度0-10M/S,加速度约为1.1m/s2,要求挺简单。但是这个项目需要用到变频无级调速,而我大学课程并没有学过变频器一类的知识,很为难。查了很多资料,虽然对变频器有了一定了解,但是对于控制方面还是一知半解。我的老师也是机械设计方面的,对控制并不了解。
     所以请教各位大侠:我这个项目变频器的控制系统,需要用到单片机还是PLC?如果用到PLC的话,还请大家推荐几本关于PLC和变频器的书,PLC我也没有学过:(—————— 汗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PLC控制变频器的三种方式
一,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本身的那个多段速来进行调速
二,通过模拟量模块
三,通过通讯方式来

我这个课程设计用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A:
不用,只用变频器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要求说明白点

网友B:
是跑步模拟训练系统吗?如果是,只用变频器,恐怕不行,需要PLC或者单片机的模拟训练程序支持。

网友C:
只要变频器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B:
能不能公开一下跑步机的工艺要求?或者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