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求助

楼主(2006-04-17):
我是个初学者,有一个菜鸟级的问题,请教各位,380伏电机和三项220电机有什么区别,两相220伏的线电压不就是380伏吗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网友A:
老兄你的问题我想应该没有几个可以看懂
叫人家怎么回答
可不可以说清楚点]
什么叫三相220

网友B:
三相380和三相220指的都是线电压,三相220的电机多为小日本产的,所以我们用时就要用变压器转换了

网友C:
怪不得,原来是小日本的!
我们单位有一台中日合资的电火花线切割机,其上的运丝电机为双速电机,它就是高速时采用380V,,低速时采用220V(线电压)。而常见的双速电机都是38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