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7):
我们厂里主轧线用的是西门子直流传动装置6RA70,现在为了提高轧制速度要把电机的速度都调到基速之上,可是调试很不理想,进入弱磁区了,速度和电流都波动特别大,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教科书上找不到多少关于弱磁调速的内容。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说明白的。

你应该说说什么现象。如果整体介绍调速知识,确有些困难。交直流闭环调速的教科书里,说得还少吗?6RA70的自动辨识,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改装扩容版,就不太好说了。

楼主:
就是咬钢时会有速度降,但是速度的给定是让它提高的,可是实际速度降低了并没有一点回升,为什么啊 ?:(

网友B:
[精华帖]
你应该从三方面考虑一下:
1、咬钢后看参数R018,是否达到P150的设定值,如果到了,说明你的触发角被限死了,改小即可
2、看咬钢瞬间电流值R019,是否达到P171中的限定值,如果达到,在电机容许范围和可控硅额定电流内把P171放开,一般轧钢用电机的放到150%没问题
3、你的PI参数配的不好,P225 改大,以系统振荡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好,P226改小,一般轧钢跌转这三点都可以解决。

网友A:
楼上说得很好。封精奖励。

第一,第二条说得妙。第三条我没有经历,而且持保留意见。但是,业内人士都有上述的说法。只是我没有条件论证罢了。

楼主:
谢谢,周一去试试:)

楼主:
就是上了弱磁区后,给定上升时,实际速度上不去,电枢电流呈下降趋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参数设置的问题。上了弱磁区后,给定上升时,实际速度上升,电枢电流呈下降趋势,这是正确的。

但是转速不上升,就可能是人为设置的功能了。在西门子的转速调节器,有一个Drop功能,这个功能激活了,有可能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C:
那么我应怎样解决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已经提示了,没有理解吗?

这种情况,还是找一个西门子传动的技术支持现场解决吧。需要看参数设置,看实际的动态指标,再来修改参数了。将来装置的参数能上网,异地调试才叫爽呢。

希望楼主能有幸参加一个西门子交直流装置的技术培训,就好理解和讨论了。

网友D:
请问你是哪里人,唐山人么?
你如果想用弱磁,要优化弱磁,优化了么?你确认已经进入励磁区了么,励磁电流反馈看了么,r18还有余量么,电枢电流是不是被限了,你的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D:
未见你的回答,你已经解决了么,太好了,如果你是唐山人,请多交流,大家想办法,如果
你不是唐山人,请告诉我。

网友E:
请问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西门子1P6RA7093-4DS22-0-Z直流调速装置的资料,谢谢.
-接受不可改变的
-改变不可接受的
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