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请问,如果我用传感器测得一系列数据传入PLC,而我需要在这些数据中扫描出大于一个值的,一旦大于那个设定值就自动输出报警,应该怎样编程呀,请高手指点。
比如我需要在PLC中的值设定为80,传感器传入来得数,一旦有某个数超过80立即产生输出报警,请问应该怎样来编程?谢谢!
是否是用比较指令呢?可否编出来看看,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索引来做先把输入的数据放入连续的寄存器,然后用索引比较第一个值,结果输出,后索引加一。
请问是怎样输入呢?传感器的模拟信号怎样接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