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刚接触伺服电机,有个问题想请教各高手:
伺服电机在旋转,当某一传感器检测到一位置信号时,电机立刻停止(停发脉冲)。现在的问题是:电机每次停的位置都与传感器检测的位置差一点(过冲)。不知何故?
我用的是松下A系列电机,单片控制。以前用步进电机的方法,效果很好。这次想升升级,反而不好了。大概是我对伺服电机不熟悉吧,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传感器的检测信号进来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现象应该是正常的了。
要不你把传感器的位置稍微靠前点放不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B:
你对电机进行调速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谢谢两位的答复!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停止后马上再往回走一下。但总觉得不理想,似乎对电机也不太好。可能是驱动器的设置有问题吧,但又吃不准。
因设计原因,传感器的位置已不能动了。

网友A:
那你用中断来做吧
这个反应是很快的了

网友C:
起始点一直不变吗?
运动方向可以一直不变?

网友D:
楼主能不能给个邮箱呢?
我的邮箱是:dgabcd@tom.com

网友E:
不要听他们胡扯,你在检测到传感器信号的时候输出一脉冲给伺服驱动器CLR,驱动器上都有这个输入的,立即见效,误差不超过一脉冲

网友F(2006-05-22):
楼上的方法很好,最直接。

网友G:
不要说得太绝对,在实际情况中要调试再定处置方案。
电机是驱动机构的一部分,别忘了还有机械部分。举个例子:高速精密滑台:

伺服电机及控制器组成小闭环控制单元,光栅尺-伺服单元-控制卡-计算机组成大闭环系统。
一般做法是根据实测的电机每步对应的滑台位移计算步数,如果滑台机械部分很过硬,那么单向移动时一般不需要做其他处理就可满足普通精度要求,如丝杠4mm,减速机速比为40,伺服编码器2500/r,那么分辨为0.04微米,若滑台定位精度正负3个微米,那么允许有75个脉冲的反映。
可靠的做法是将标称步距取得比实际步距略大,如上例中软件设置标称步距为0.0401微米,若行程为100mm,那么计算得出的脉冲数为2493765,执行后实际移动99.7506mm,光栅尺反馈给计算机为还差249.4微米,计算机命令控制器再发6219脉冲,滑台移动248.76微米,距目标位置还有0.64微米,如果滑台精度要求为1个微米,结束。
大家想一想,如果控制的是精密光学磨床,指令发出后,磨少了可以再磨,可是若磨多了意味着什么?
因此,具体情况是设计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