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6-04-18):
请教: 在VB编的界面里输入一个数,想把这个数送到单片机的某一地址里,不知可以否,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应该通过串口和单片机通讯传输数据
至于送到单片机的某一地址里面是单片机完成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传输五个数据变量,我要把其中一个数据放到单片机的寄存器里,单片机收到数据后,它怎么会知道该把哪个数据放到寄存器里!!谢谢!!

网友B(2006-07-12):
在下位机程序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