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在实际维修中,我们一般不严格区分,只是不明白为何会有110V和127V两种电压,且仅仅相差17V而已。哪位朋友知道的话,请给解释一下。

网友A:
127的电压是有些国家使用的3相4线制电源,线电压为220V,所以相电压就为220/1.732=127V.
而110V是台湾,韩国等国家使用的.相电压是110V

楼主:
我在整理一台上海机床厂1984年产的M1450A万能外圆磨床图纸时,材料清单中一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110V,但备注中说明如下:本国在82年前线圈电压用127V。
所以才有了此贴主题的疑问。
同时感谢楼上兄弟的关注。

网友B:
长知识了

网友C:
在国内煤炭系统控制电源为127V

网友D:
楼主问的好!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