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旋转编码器的用途

网友A:
转速测量~

网友B:
测量距离的,

网友C:
旋转角度,角度通过机械转换的长度,单位时间计算长度或角度的速度。

网友D:
测角测速,自动控制用的传感器。

网友E:
主要用于测转速。内部有一个光电传感器,在传感器的发射和接收之间有一圆形铝盘,盘边缘
冲有几十个小孔,传感器的光正好可以从小孔通过 ,铝盘通过皮带或齿轮随机器轴一起转动。
铝盘每转一圈,传感器就输出几十个脉冲(脉冲数等于小孔数)。下面我想就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