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整定

楼主(2006-04-18):
三相电机在接短路器时
短路器的整定电流是不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怎么整定是否同上

网友A: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一般设同额定电流一样,断路器的整定电流2。5倍,过载波1。3倍左右

楼主:
断路器的整定电流2。5倍,过载波1。3倍左右

楼主: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一般设同额定电流一样,断路器的整定电流2。5倍,过载波1。3倍左右

断路器的整定电流2。5倍,是不是说,电机的额定电流乘以2.5等于断路器要整定的电流值呀。
过载波1。3倍左右。
过载泼是什么意思呀?
1.3倍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