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

楼主(2006-04-18):
三相电机的的三个绕组之间的电阻应该是多少呀,(连接片以连接)]

最大电阻应该是多少

今天我拆了一个电机更换过轴承量了一下电阻,有两相为3点多欧接上电一会可冒烟了拆开一看,线圈烧了

请问怎么会事

网友A:
绕组有问题,你最好说清楚一点......

网友A:
电机更换过轴承后,至少要量它绕组的直流电阻,摇表摇它的绝缘电阻,无问题然后空载试验......

楼主:
我用摇表摇后,绕组间的电阻值都为0,对壳无穷大。但用万用表量是3点多欧

网友B:
拆开连接片册相间绝缘

网友C:
你那两相3点多欧姆的绕组可能短路了

网友D:
相间已短路

网友E:
三相电机三相绕组应该是对称的,如不对称,阻值低的一相就可能有问题,应该查明原因.至于阻值大小,因电机功率大小而异.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相间短路 维修时搞成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G:
好象是碰坏了绕组和绝缘

网友H:
5KW以上用表量不了电阻了,万用表量基本上为0,8楼说得正确。只要相间平衡就没什么事,你那个电机一定是你换轴承搞坏了线,要不就是轴承飞了保持架把线打穿了

网友I(2006-06-15):
用万用表根本量不出来相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