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求助

楼主(2006-04-18):
我刚毕业一年多,用
plc编过些程序,但都是开关量,现在要做个用到模拟量的工程,希望得到高手的帮助,
你的举手直劳可能解决我困扰难免的大事,谢谢

楼主:
三菱PLC如何在程序里读取温度模拟量?比如我用触摸屏来观察温度情况然后控制温度的阀,温度高了,我的阀们关闭,温度低了,打开,利用一个温度传感器输入到PLC的模拟量口,然后编程传到触摸屏显示温度变化。
有帮助我的请写段小程序举例,谢谢

楼主:
咋没人理我呢,呜呜。。。。。。
可怜啊,
你们给点同情心啊

楼主:
问题竟然没人能解决?

楼主:
有没有那位朋友知道三菱PLC 里面的PID指令的应用??
(想通过一个温度传感器来控制一个模拟量的流水阀)
有知道者请指教

网友A:
zz
你用三菱的特殊模块就可以拉

楼主:
但是我们的工程人员说用PID调节模拟量的阀门比较好,如何控制那位能告诉吗?谢谢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