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我用台达的HMI和PLC ,按下HMI 的按钮后,PLC要等好久才执行。执行动作是对的,但就是感觉发出命令到执行的时间很长,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HMI反应速度比较慢;
有条件的话用其它品牌的HMI试一下;

网友B:
将地址设置成HMI的地址。试试应该会快的。

网友C:
请问你的PLC的型号?还有你的通讯的格式是什么?
不是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可以下个结论的!!2楼的朋友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吧!!
对了,还有你的通讯的长度是多少?台达不是有现场的技术支持吗?你可以直接
打电话申请的!!
有问题也可以和我联系QQ:3693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