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故障求助

楼主(2006-04-18):
我使用的是大连机床厂生产的FANUC-0I系统数控铣床,出现750号报警:主轴串行连接启动错误,查看维修手册409号维修显示主轴串行控制启动时,第一主轴有故障,敢问哪位高手如何排除故障,不胜感谢,本人QQ:113682346
另相同厂家相同系统的加工中心换刀时刀库停在主轴那不能返回
如何返回刀库?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FANUC系统的数控机床,其控制PMC一般都是各个机床生产厂家自已二次开发的,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向机床厂家求助,除非你对FANUC的PMC的编程已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网友B:
是否为开机时就出现750报警,拔下串行主轴编码器的插头试试.
至于刀库不返回,肯定是换刀没有完成,厂家的PMC程序一般都经过了很长时间测试,不会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外部换刀完成信号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