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小弟做毕业设计,要用到增量编码器进行位置定位,各位,谁对编码器熟呀,在三菱FX2N-48MR型PLC里面怎么对它操作呀,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给我发一份吗?我邮箱louminfeng1982@sina.com请大家帮个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加高速计数器模块  ok?

网友B:
用高速计数指令处理脉冲数看看?

网友C:
不用加高速计数模块,选用光电编码器(如长春产的lf-1024-24mf,每圈1024个脉冲,如果转速过快可以选用脉冲数较低的型号)用FX2N的24v输出电源供电,x0,x1分别接a,b信号线,寄存器c251中存储的就是所记脉冲数,可对c251写入来校正编码器计数。

楼主:
我接的A、B信号分别是X003和X004可以吗?

网友C:
好象不行,x003,x004是其它的用图,x003好像是计数清0,我都是用00,01,具体找本fx2n的手册侃侃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