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18):
PLC 与计算机的连接正常,可在把遍好的程序读入PLC时,老出现通讯错误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有那些可能错误啊!!!

网友A:
用的是哪种PLC?
软件用的是什么?

楼主:
用的是三菱FX2N48MR的PLC,软件是SWOPC-FXGP/WIN-C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B:
可能是你的COM口设置有问题,要不你就是把COM接口接到COM2了

网友A:
可能是通讯设置错误,你说的PLC 与计算机的连接正常具体是什么?

楼主:
就是PLC诊断无错,但在程序写入时出现通讯错误,COM口设置我也试过了没有问题!!
各位大哥,帮忙再诊断诊断啊,拜托了啊

网友C:
要重新设置端口!

网友C:
软件版本低,可能无法读取!